S4V2空中抽风亮黄灯肿么解决 ,客服

楼主(2015-04-07):
自稳经常在空中突然就抽风亮黄灯  马上切手动才救出来。黄灯怎么解决?

网友:
要是晃动大的话肯定会亮黄灯。抽风的原因不太清楚,如果您有wifi的话请把yshj文件夹里的航迹发给qq:714357612

网友A:
你看看你得感度,是不是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得感度,是不是不太对。

我晃动补偿调的比较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晃动补偿调的比较高

网友B:
除非减低后飞机开始晃动否则还是减一些吧,这么高的晃动补偿容易导致高频振动的,除非你的机架特殊一些。现在平时飞的时候不知感觉飞机稳定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减低后飞机开始晃动否则还是减一些吧,这么高的晃动补偿容易导致高频振动的,除非你的机架特殊一些。 ...

低一点的话飞机就会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