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如何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2015-04-07):
如题,接上电源后选择Pb模式,但是不能冲啊,左上角一直显示TEMP字样。而且还有警报声。12V的蓄电池。求解

网友A:
线没接好?  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接好?  电池坏了?

记得有一次充电器正负极接锂电池接反了一次,轻微冒了些烟。其他没什么问题。充锂电池现在都正常。就是充蓄电池充不进,求解

网友B:
报错处理:
1, connection break,这个报错,请模友仔细检查一下电池与充电器是否连接完好充分。
2, reverse polarity 这个报错,一种可能是电池插反了,如果电池没有联上直接显示这个报错,需要把平衡侧板上的线(白色的槽板)连上就好了(会焊接的自己处理一下,不会焊的只能送厂家返修。
3, CAPA,这个报错,是你充电的容量超出了设定的容量限制,B6的默认值是5000maH,也有可能是参数被修改了,你在USER SET-PROGRAM里面,按确认键进入,再按INC那个键翻菜单到CAPACITY CUTOFF那一项,设

4, 定好那个值就行了,或者加大一些,或者改成OFF(容量不限制)。
5, TIME限制,同上处理,B6出厂的默认值是2个小时间保护,你找到Timer safety,根据你的需要改动时间限制,或者OFF关掉时间保护功能。
6, TEMP是温度保护,如果出现TEMP,而没有加温感线,一般是电路出了问题,请送回厂家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处理:
1, connection break,这个报错,请模友仔细检查一下电池与充电器是否连接完好充分。
2, re ...

看来是我的充电器硬件坏了,多谢了魔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的充电器硬件坏了,多谢了魔友

那只是官方说法,你换个锂电池试试呢?我也用的B6,感觉普通模友是够了。以后你飞机多了,建议咬牙上308充电器。在买个外场包,电池只需要买3节就能飞一下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官方说法,你换个锂电池试试呢?我也用的B6,感觉普通模友是够了。以后你飞机多了,建议咬牙上308充 ...

目前我充锂电池都是正常的,用的平衡冲。就是充蓄电池才会报警。用的Pb模式。充蓄电池就是充电器的两根输出线直接和电瓶正负极相连。别的没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