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光流传感器!!!

楼主(2015-04-07):
APM2.8的飞控,想入手一个光流传感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用过的大神感觉效果明显么,能定住么?

网友A:
要看地面的图案。如果是单色,那效果不明显。

网友B:
apm飞控还是不要上光流了,不稳定的,玩光流先升级到pix吧,能稳稳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地面的图案。如果是单色,那效果不明显。

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还是不要上光流了,不稳定的,玩光流先升级到pix吧,能稳稳定住

额。。。PIX好贵的呀。。

网友:
pixhawk是不太便宜。

网友C:
APM 光流不要用 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PIX光流也得用非APM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光流不要用 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PIX光流也得用非APM固件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原本也打算為APM加光流.不過貌似PIX的效果比較好.所以放棄了.PIX價格真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 光流不要用 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PIX光流也得用非APM固件

APM固件也可以用,后面会放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