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E控伟力977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现象

楼主(2015-04-07):
1、7E加了两个高频头和两个3段开关
2、固件为mckay的7月份最后版本
3、参数用M大网盘的977参数
问题1:控977存在瞬断问题,接收板红灯不规律实时不时闪烁一下,控制副翼的时候,舵机因为瞬断是不是卡一下。
问题2:用M大网盘自带的977配置文件,右上角的开关不打来,推油门只有螺距变化,无油门输出,大桨不转,副翼能控。右前角开关打开,轻推油门,大桨能转,但是到中点位置的时候立马停转,只要超过中点立马就无油门输出。越接近中点,油门越大。
昨晚和机友找到了问题所在,必须用mckay的高级模式,然后再到通道设置里面设置,现在油门锁定和正常的起飞副翼的方向正常,但是右上角3D切换后貌似只能把舵机行程加大,但还是自稳定。螺距还不知道怎么设置。最奇葩的是一旦把高级模式切换成通用模式,即使再切换成高级模式,上述老问题立马回来了。。。。
求各位大大支支招,如何能让977用通用模式而不出问题,如何能让7E控977不断控?谢谢!

网友A:
问题1的闪断在我的12s加高频头控制977也存在,一开始用3元的高频头,号称100-200米,闪断很严重,后来改用1km的高频头,闪断有缓解,但尾巴仍时不时的卡一下,加高频头控制977除了手感好很多之外,12s还会有用ppm玩模拟器的时候出现新装高频头冲突而无法玩模拟器的问题,挺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的闪断在我的12s加高频头控制977也存在,一开始用3元的高频头,号称100-200米,闪断很严重,后来改用1 ...

貌似d10控977很完美,7e都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d10控977很完美,7e都坑了

这个我不确定,应该是属于普遍问题,周围也没人用d10改,不敢妄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