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参调

楼主(2015-04-07):
     昨天终于装好了机子,试飞了一下,感觉CC3D好敏感,稍微动一下杆立马就动,请教一下高手,怎么设置它没那么疯狂?

网友A:
我也在玩这个,感觉很敏感,调一下感度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这个,感觉很敏感,调一下感度什么的吧

是啊,所以要问问高手这个应怎么搞?

网友:
默认参数没那么疯狂,多飞飞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B:
全部按比例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按比例调低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遥控通道可以设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