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电池不会停机吗

楼主(2015-04-07):
B6充8.4V的镍氢电池充到10.55V了都还不停机,电池有点热,是不是哪里要调呀? 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什么意思?2s?2s8.4该行了啊

网友:
2A电流是不是偏高,原来有过4.8V充到6V

网友:
B6只会在最长120分钟后自动停而已,当然充电时间可以设置的~~

网友A:
8.4v是几节电池啊,镍氢新电池充包电大约1.43v吧,旧点电池1.45v到1.5v

网友:
镍镉的还要偏低点

网友:
设置里有个镍氢镍镉电池的Delta-V灵敏度选项,检测到电压回落会停,但是B6毕竟精度有限……

网友B:
LZ的电池容量是多少AH?

电池发热是充足的表现,电流越大,发热越厉害,你要是1C充电的话,1小时就能充完,但电池会热的滚烫。

不急着用的话,就用0.1C充电吧,安全得很。

网友:
你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是几节电池啊,镍氢新电池充包电大约1.43v吧,旧点电池1.45v到1.5v

7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池容量是多少AH?

电池发热是充足的表现,电流越大,发热越厉害,你要是1C充电的话,1小时就能充 ...

3000大S电池

网友C:
不是还没有
到10.5嘛,到了应该会降下来的。镍氢电池单节满电1.5。2000ma 充电太快了,电压上升太快,充不满的,一般1A就很快了,你看很多智能充电器一般最大充电电流都在1A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没有
到10.5嘛,到了应该会降下来的。镍氢电池单节满电1.5。2000ma 充电太快了,电压上升太快,充不 ...

镍氢电池的终止电压不是一个确定值,电池是否充足还是得看温度变化和deltaV

网友D:
过来人的经验,B6充好以后会自动停的,此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电池发热。你的开始发热,表示即将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人的经验,B6充好以后会自动停的,此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电池发热。你的开始发热,表示即将充好了。

谢谢了 是的充到10.3V没有一点热,到了10.55V就有点热了 还没停机我就拔了,可能马上就要停机了

网友:
把充电器delta-v值设小点3m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