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我平时装电机电调,对于电机的正反我都是先接起试试电机的转向。

但是我觉得这样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不用香蕉头,直接搭载一起,担心有碰头短路。

所以我就想请教  在默认的情况下电机的转向是怎么样的,我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我的 机器  这样接    电机 逆时针转     但也有 例外  好像没有 硬性规定    要看电机 的螺纹  是正方向 还是 反方向    电机的运转 方向是根据 螺纹 决定的

网友A:
这个不一定  因为电机出线位置不固定 3根线随便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  因为电机出线位置不固定 3根线随便出的

电调的线也是随便出的。楼主想一次性直接焊死就想获得需要的转向的话,不现实,因为电机出线没有色标,不少电调出现多半也没有色标,出线的色标和电机转向之间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
其中一根线用热缩管套住 其他两个套住不收缩

网友:
我用的好赢铂金30A,接朗宇的4108或者3508,蓝色、红色、黑色一一对应的话,都是逆时针转,装了几台机,没错过。

网友:
目前只知道车用电调和电机上有ABC标记,相同品牌的电调和电机上的ABC对应好一定不会错方向
航模电机引线基本都是随机的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值,因为三线电机最后缠绕后才按实际换线控制运动方向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帮忙,总结发现两个办法,一个是八楼的ABC标记  二个就是按照五楼的办法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用鱷魚夾來固定.等確認轉向在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