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经验分享,不要用不合适的工具!

楼主(2015-04-07):
今天帮朋友装一亚拓500l动力部分装好后上电测试。
电机
缓起3秒前声音还正常震动也正常可等3到4秒之后马上增大震动大极了,随检查个固定螺丝齿轮等位置都没有发现问题。搞得我相当纳闷。最后发现问题是在传动轴中间的那个橡胶圈和轴承脱落导致的。回想刚开始安装的时候由于没有工具我是用尾轴套上橡胶圈后用两根尾撑杆死命搥进去的想来是用力太大导致橡胶圈和轴承分离.最后我拿了一根450的尾管搞定了。真是大意了,装机太多导致自信心膨胀啊。反面教材,希望模友注意。

网友A:
抹点点油就很好装了

网友B:
自信心膨胀,学习了~

网友C:
要涂油,并且反复装进拉出检查,确认减震橡胶位置正确和轴承没有松动后再装机。

网友D:
把管子射些润滑油进去 然后轴传杆一进一出的抽插就可以顺利装好了

网友E:
对,滴点油才行。

网友F:
装这个轴承还真没有什么专用工具。 注意点就好了。
不过用合适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不合适的工具很容易导致零件,或工具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