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7出问题了

楼主(2015-04-07):
开机显示THHLD,怎么弄都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D10直接不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10直接不能开机了。

呵呵,更杯具

网友B:
油门锁定??看看你的哪个双段或是三段开关是不是打错位置了。一般是直升机模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看看你的哪个双段或是三段开关是不是打错位置了。一般是直升机模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怎么弄都没用

楼主:
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