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刷固件 混控不会设!!

楼主(2015-04-07):
虽然不想刷固件,但还是刷 了那位高手会设混 控和曲线指导下吧!

网友A:
飞450用什么混控呢?
直接把菜单更换为 通用菜单,加装DSM2卫星,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450用什么混控呢?
直接把菜单更换为 通用菜单,加装DSM2卫星,方便

加装DSM 2卫星是不是可以不用接收了?

网友C:
上将不会设曲线!?楼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将不会设曲线!?楼下帮忙

谁说我不会的,我就是不会刷固件的D10,看着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装DSM 2卫星是不是可以不用接收了?

是的,DSM2直插 vbar的卫星接口,一根线搞定

网友:
有些VBAR用卫星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