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或4S电 四轴或六轴 挂山狗+2D云台 求能飞20分钟的机架

楼主(2015-04-07):
如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F450,  DJI原厂中心板配四只5块钱的山寨黑色机臂,银燕3506 680KV+好赢铂金30A+三页碳纤维9443折叠桨+A ...

你这个完全可以做的更好啊,那么大的电机配那么小的轴距,浪费效率啊!换两个中心板,把轴距改成500以上的,轻松突破25分钟

网友C:
高电压+低kv+大桨+轻载荷=长时间留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低kv+大桨+轻载荷=长时间留空

这个公式貌似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公式貌似合理

这只是个理想的说法,其实前三项:高电压、低kv、大桨都是要在重量上妥协的
为了让装着15寸桨的kv350电机顺利的转起来,起码需要22.2v的电池,而一块6s10000电池的重量,个人的感觉,已经远超精灵2的航拍起飞重量了
换句话说,高电压、低kv、大桨的组合基本与轻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个理想的说法,其实前三项:高电压、低kv、大桨都是要在重量上妥协的
为了让装着15寸桨的kv350电 ...

所以很羡慕人家20min以上的续航,都会问问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很羡慕人家20min以上的续航,都会问问配置

刚才说的,6s1000mAh电池+4114kv380+15寸桨+H33D+狗+400mW图传,H4机架轻松半小时

网友:
还是要合理的搭配 自己慢慢实验。。。。。这里面很多东西的。。。。。。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完全可以做的更好啊,那么大的电机配那么小的轴距,浪费效率啊!换两个中心板,把轴距改成500以上 ...

轴距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个理想的说法,其实前三项:高电压、低kv、大桨都是要在重量上妥协的
为了让装着15寸桨的kv350电 ...

我的是朗宇A2212的电机按什么浆比较好,这种电机怎么样呢,可不可以推荐一下,我才入坑,可以的话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自己做个中心板,比原来的中心板大一倍,然后整个轴距就变成5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朗宇A2212的电机按什么浆比较好,这种电机怎么样呢,可不可以推荐一下,我才入坑,可以的话多多指 ...

你的电机和我一样,我用的1045,1047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