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X起飞后螺旋画圈不受控制

楼主(2015-04-07):
手头两套SuperX一套装在T960上,目前工作很好。年后新买一套安装在飞越650机架上,各项安装调试均已完成,试飞时发现在GPS定点模式下机身可以固定在空中,但明显感觉机身稍向左倾斜。将模式转换为定高模式,机器立刻向右偏后方向快速飘走。目前已排除重心偏移、飞控安装不水平、电机安装不水平等因素。现在有些怀疑飞控内部传感器不水平。 最后一次试飞更惨,GPS定点起飞离地后开始螺旋画圈并且不受控制,如果不是猛推油门升高险些削到我的脑袋。费好大劲才使它回到起飞位置上空,但仍自己画圈。

楼主:
谁遇见过这种情况帮忙分析一下,当务之急找出原因修正,避免损失,再有遇见类似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弧线真的很完美。。。

网友A:
打开IMU看看是不是减震海绵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MU看看是不是减震海绵完蛋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质量也太差劲了,才买1个月。

网友B(2015-05-09):
将模式转换为定高模式,机器立刻向右偏后方向快速飘走。目前已排除重心偏移、飞控安装不水平、电机安装不水平等因素。现在有些怀疑飞控内部传感器不水平。

既然你已经提到这些了·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还是你机器的原因·首先姿态模式下快速飘逸就说明了你的飞机重心不对或者IMU模块安装倾斜,载机飞起来打转基本就是电机座不是水平,或者电机运转情况不一,要不然不可能出这样,重新校准油门形成或者更新下电调的固件,      IMU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打开看一下或者发回厂家,真正IMU出问题就不会这么简单的不稳飘逸,当初我的WKM就出现IMU模块松动,在天上直接疯掉······自己想不懂的话就把黑匣子LOG发出来吧   大家帮你看一下····我也是玩家·用了SX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模式转换为定高模式,机器立刻向右偏后方向快速飘走。目前已排除重心偏移、飞控安装不水平、电机安装不水 ...

你提到的那些情况都可以排除。各配件安装都没有问题。IMU返厂了,客服确认出厂时没有校准I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