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308充精灵电池?

楼主(2015-04-07):
原厂充电器充的太慢,用308会不会充坏。什么模式充?

网友:
拆开,引线!主电源加平衡头....

楼主:
那并冲板是怎么工作的?貌似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A:
很简单,308有非平衡模式,进充电,选择not 平衡,选择电池节数3s11.1v,自己用2个T插改装一个精灵电池插头,然后转接308充电头,直接开15A3c充电,15分钟一块,要想充的满,充电设置里面高级设置有平衡百分比,设1%,外场拿个电包,爽歪歪了,,,希望大疆不要河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308有非平衡模式,进充电,选择not 平衡,选择电池节数3s11.1v,自己用2个T插改装一个精灵电池插头 ...

请问这是您yy的,还是实践的?
很多大神改造时说,精灵电池充电电流不能超过4A,否则触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您yy的,还是实践的?
很多大神改造时说,精灵电池充电电流不能超过4A,否则触发保护。

必须实践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2015-07-05):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308有非平衡模式,进充电,选择not 平衡,选择电池节数3s11.1v,自己用2个T插改装一个精灵电池插头 ...

怎么实现3个电池同时充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实现3个电池同时充电呢?

淘宝买个一拖3的充电线,如果用308充电,方法同上,买的插头方便,自己做的可以省着资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一拖3的充电线,如果用308充电,方法同上,买的插头方便,自己做的可以省着资金。

今天用你这个设置试了一下充电,精灵3电池是17.3左右满点,充电器设置4s,bb叫充满只能充进80%,也就是说充电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你这个设置试了一下充电,精灵3电池是17.3左右满点,充电器设置4s,bb叫充满只能充进80%,也就是说 ...

4s应该16.8吧,我之前充精灵2的,设置12.6,充满以后停止,发现掉电,充电电流越大越容易掉电,所以我不看电压,看容量,80%从电脑看的?我拿电脑看基本都是97%到99,

网友(2015-12-21):
精灵3电芯是4.35不是4.2  整组充满电压是17.4v 原配充电器是17.5v 所以 用4.2v的4s 是充不满的
但是有个 回冲模式 好像可以设置电压的 那个可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