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新手求助。。。

楼主(2015-04-07):
六轴终于装好了.. 开始抖动厉害也解决了..
现在又新出了一个问题..     飞机降落 一触碰到地面一震动.. 就会自动增加转速反弹飞半米多起来.  然后又降落又弹起来   完全没有办法降落.....  唯一的办法就是快到里面直接油门收完....但是每次都是砸下去..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求大神帮忙....

楼主:
求救求救

网友A:
慢慢收油门啊! 多联系油门控制就好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收油门啊! 多联系油门控制就好了1

就算再慢收 只要一碰到地面 就会又飞起来。。 我也试过慢慢收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

网友:
是不是要调感度,但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调!

网友B:
如果能正常飞行,那就是手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飞行,那就是手法问题了

!!!太明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飞行,那就是手法问题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四轴  就完全无此现象 非常奇怪。。。

网友:
都这样,油门控制好就行。。开始和你一样,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