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utaba14sg朋友们进来讨教下

楼主(2015-04-07):
各位模友小弟请教个问题,futaba14sg 对频第一架飞机是7008接收机,现在对频第二架飞机是6208接收机,为什么一直对不上,有类似我这样一个遥控对频这两种接收机的朋友吗,教教我怎么对上频…万分感谢

网友A:
通道数不一样,要在模型设置那设置接收机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数不一样,要在模型设置那设置接收机类型

那个?

网友B: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懒人到菜单 系统改制吧 7008>fasstest  6208>fasst

网友:
请教一下,对频的话,关键要看哪些参数。频谱?通道数?关键抗干扰技术?跨厂家的遥控和接收器对频成功比例高吗?

网友:
制式都没选对,7008和6208制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懒人到菜单 系统改制吧 7008>fasstest  6208>fasst

都是英文,我基本都用摸,好人做到底,简单说下那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英文,我基本都用摸,好人做到底,简单说下那个位置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

这个试过了,接收机绿灯,但是所有通道不受控,零度地面站无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接收机绿灯,但是所有通道不受控,零度地面站无任何反应

接收录灯闪亮还是恒亮?若闪亮就按下对频钮至恒亮便行,制式按上贴道择

网友:
按上面兄弟的做法,然后,按下接收机的对频钮,接电源,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