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A2金属底盘完成

楼主(2015-04-07):
装好后,电机加了5A的保险丝,用恒龙的电调试了试基本还可以。视频:

装好了波箱

装好了波箱

简化了一些

简化了一些

路轮的轴

路轮的轴

喷了底漆

喷了底漆

扭杆用了山地自行车的扁辐条

扭杆用了山地自行车的扁辐条

网友A:
楼主做东西速度真快!等看测试视频哈,我也准备开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东西速度真快!等看测试视频哈,我也准备开做了

z兄在做啥好东西啊?

网友C:
很漂亮。。。电机多少转的??速度好像不快啊。。。。

网友D:
扭杆是多少MM的?怎么固定的看不清楚,请详解。。。。。

网友:
履带张紧器做的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兄在做啥好东西啊?

做个豹2的加强,还没做完,做完了又要做虎式……计划太多慢慢来了……时间总是不够用啊

网友E:
大侠  有QQ没 可否联系 详细聊聊

网友:
不错!很有细节!!

网友E:
是不是豹2的履带  恒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豹2的履带  恒龙的?

是的

网友F:
路轮和摇臂都是铸造的???

网友:
这个有准备出售吗

网友:
那个张紧机构设计真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豹2的加强,还没做完,做完了又要做虎式……计划太多慢慢来了……时间总是不够用啊

这个加强筋做得。。。。相当不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轮和摇臂都是铸造的???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杆是多少MM的?怎么固定的看不清楚,请详解。。。。。

扭杆是用山地车的扁辐条,1*3的,用M4的螺栓中间开1mm宽5mm深的槽卡进去,用防松螺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电机多少转的??速度好像不快啊。。。。

负载转速270r/min,为了有劲,增加了1:1.5的传动比,最后输出应该是180r/min。坦克动力强劲是第一位的,速度可以略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  有QQ没 可否联系 详细聊聊

我基本不上QQ,见谅!

网友:
履带的紧张器很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转速270r/min,为了有劲,增加了1:1.5的传动比,最后输出应该是180r/min。坦克动力强劲是第一位的, ...

M1你搞180转。。。。。。。。还不如搞个2战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你搞180转。。。。。。。。还不如搞个2战坦克。。。。

想快很简单,把动力齿轮和输出轴的齿轮对调就行了,就成了405r/min了。不过扭矩减少了1.5倍。试试再说吧,到底是快好玩还是爬坡越野好玩。最好的办法是可以换挡(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E:
大侠  你那扭杆弹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豹2的加强,还没做完,做完了又要做虎式……计划太多慢慢来了……时间总是不够用啊

哈哈哈!看到那个结构了!不错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  你那扭杆弹性如何

感觉还行。不知道全部装好后(金属炮塔和车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