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EPP电机角度,美女飞手朋友

楼主(2015-04-07):
      比如说,200g左右的F3P,还有600g左右的EPP,电机需要怎么装才能更完美的飞航线与3D动作。
还是这些飞机的机翼都不会产生浮力,是不是应该把升降舵往上翘一点点呢?
        另求推荐适合长时间练习的机型.
入魔也2年.断断叙叙的飞,主要都是单飞.这城市没人玩这个,感觉很孤单,
直到15年才学会扭力吊机,还是用F3P吊的,其他那两个飞机只是降落还可以,其他动作都不行,模拟器上,横滚跟侧飞也不利索,横滚特别不利索,好多天没感觉到进步了,是瓶颈吗 ?
还是我的机型没选好,现在一直犹豫要不要入天翼的15E。还是继续把这些飞机搞烂再说。。

希望得到解答!祝爽飞

模拟器用机

网友A:
不错啊,很佩服试试我家的维纳斯 EPO F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很佩服试试我家的维纳斯 EPO F3P

谢谢老板推荐,你家的飞机不错的!

网友:
呵呵,谢谢夸奖,您是哪里的呢?

网友B:
坚持下去

网友C:
小板机可以设置右拉角,会好飞一些。15E值得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地不错

西北飞场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持下去

谢谢鼓励,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板机可以设置右拉角,会好飞一些。15E值得入的。

两个机型都需要右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机型都需要右拉吗

是的。

网友E:
天翼的像真15E,最起码也要到第二阶段才能入手练习。比如吊机不过关的话,进SLICK或540会炸得很惨。这是我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架SLICK 15E入手偏早了些,结果炸了几次害得我连吊机都不敢。

网友F:
不得了,没见过女孩子飞3d.我老婆怎的就瞥一眼都嫌烦!下辈子投生要找个会飞的老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翼的像真15E,最起码也要到第二阶段才能入手练习。比如吊机不过关的话,进SLICK或540会炸得很惨。这是我 ...

多练模拟器了,西北这经常大风,飞机烂完了就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得了,没见过女孩子飞3d.我老婆怎的就瞥一眼都嫌烦!下辈子投生要找个会飞的老婆就好了!!!

哥们看得出你是老手了,怎么用个新id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小板机可以设置右拉角,会好飞一些。15E值得入的。

右拉角是啥意思?求大神 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得了,没见过女孩子飞3d.我老婆怎的就瞥一眼都嫌烦!下辈子投生要找个会飞的老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右拉角是啥意思?求大神 指点一下。

右拉就是电机朝右侧倾斜一点,一般和机身轴线夹角3~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练模拟器了,西北这经常大风,飞机烂完了就入手

那你练习的环境可真不好,多加练习EPP飞机吧,没什么好办法,因为3D机的翼载荷比同级很多固定翼都低,又必须如此,所以抗风天生差一些,我练习时因风大炸机次数也不少,轻木机在北方大风下也好不了多少,老鸟说要50CC级别的油动3D机在北方才比较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练习的环境可真不好,多加练习EPP飞机吧,没什么好办法,因为3D机的翼载荷比同级很多固定翼都低,又 ...

谢谢仁兄,加强练了,有情况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拉就是电机朝右侧倾斜一点,一般和机身轴线夹角3~5°。

大神 ,我搜了一下,那我的3MM的飞机加速往右面自滚,不加速慢慢飞正常。是和电机的角有问题么?我看电机挺直的。

网友:
只要电机装得正,这种情况一般是副翼没装正确造成的——相对于右打副翼。检查一下。

网友:
不错,给女性模友加油,飞场不错,就是炸机土会进到电机里,要小心。

网友:
听人说:练3D的,是会有一个瓶颈的坎,谁都会有那个心态,练了许久后,感觉没什么进展,那份激情就像泻了气的汽球。但只要过了这道坎,高手二字已经离你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