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问题

楼主(2015-04-07):
请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轮子装得位置不对,助跑时脑袋老是往地上栽!!!

网友:
尾轮偏前偏高

网友:
我的飞机有时候也这样,前轮太靠后,拉着升降舵跑会好点

网友:
板机根本就不要尾轮,一根细钢丝就搞定。

楼主: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位置,怎样修改一下呢?

网友:
尾轮的钢丝往后掰就OK。

网友:
后边太高

网友:
后轮降低,靠后

网友:
尾轮向后向内掰些,起飞时拉点升降舵。

网友:
尾轮去掉直接用钢丝就好了

网友:
机头重了也会头往下栽的,我那八眼epp后面没轮子,直接剪些废料垫高就好了

网友(2015-05-18):
尾轮有个一点点就行了,不用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