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5-04-08):
大虾们,本人菜鸟一名刚入手一台四轴450,每次解锁推油门就一边倒这是什么问题呢?已经摔坏了三个桨,QQ飞控来的

网友A:
改下摇杆模式

楼主:
遥控杆用模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摇杆模式

我用了模式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电调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有没有问题

电调已经校准了,

网友C:
电机转向对不对

网友D:
上面的问题都试试吧  电机旋向对的不

网友E:
与问题无关的建议,你是新手的话建议玩四轴用模式3更轻松.左边12,右边34.

网友:
飞控是咋装的,有没有装在正中间?十字模式机头指向该在M1位置,X模式机头该指向左M1、右M3之间,再看看电机转向和飞控设置的模式……你还是自己去http://tieba.baidu.com/p/2922202409看看吧,注意第一段视频他把第3、第4开关的左右方向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问题无关的建议,你是新手的话建议玩四轴用模式3更轻松.左边12,右边34.

等能飞起来的时候换来试试

网友F:
终于又看到一个鬼子手了
跟你设置一样。这玩意没啥好不好,就看自己习惯。这样的设置还有个好处,不能适应的人不敢拿你飞机乱飞

网友G:
QQ飞控对于不同的遥控器有的方向通道是反向的,要注意一下,另外看看桨和电机转向对不对。

网友H:
感觉是要校准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要校准水平仪

校准水平仪是不是按住给色的吗个按钮等息灭再亮啊,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各位置电机转向、桨的正反、控上通道正反、对应位置,有一个地方出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新装好的四轴,没有把握的话,最好是找人帮忙。
助手从下面抓住机架,举在头顶上,你解锁,推一半油门,然后让助手,前后左右的晃动机架,各方向都应该有反作用力来对抗晃动保持平衡,然后再单独动控上的各通道,应该有相对的动作。确认方向和通道没错。一切测试 通过了,才能单独放地上解锁起飞,寻找其它的原因。

网友B:
我是说你电调是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电调是不是坏的

四个电机到会转

网友I:
水平校准下再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水平校准下再试试

我的cc3d当初也有这个问题,重新校准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向对不对

转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问题都试试吧  电机旋向对的不

转向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QQ飞控对于不同的遥控器有的方向通道是反向的,要注意一下,另外看看桨和电机转向对不对。

电机跟桨应该没错,我的转向通道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终于又看到一个鬼子手了
跟你设置一样。这玩意没啥好不好,就看自己习惯。这样的设置还有个好处,不能适应 ...

新手,左右手到一样到要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cc3d当初也有这个问题,重新校准后就解决了

校准了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J:
看图桨应该是没反,那就可能是电机转的方向不对。把桨拆下来。解锁轻推油用手感觉下电机转的方向。

电机和桨的方向都对。原地反那就只说明水平没校准啊。这样加油机器会到自己的水平。如果是向后倒,那你可以试着向前推点方向给油。最好是让人用手举着机器试,不然还容易反了摔坏桨。手持飞机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图桨应该是没反,那就可能是电机转的方向不对。把桨拆下来。解锁轻推油用手感觉下电机转的方向。

转向对的我试过才装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转向对的我试过才装桨的

找人拿着试吧。向哪边倒就给反方向点舵再给油。看是不是水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人拿着试吧。向哪边倒就给反方向点舵再给油。看是不是水平不对。

晚上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现在能飞起来了,最后的一只桨也摔坏了,这是个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