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带3s 5400mah飞起来了

楼主(2015-04-08):
F330 xxd2208 xxd10a 3s 5400mah 总重810g
一开始放在上面重心不稳 只能挂下面了,飞了21分钟 下来3.7v

网友:
你换3S2200的电池,留空时间不会少多少。

网友:
折腾。电机也受不了

网友A:
随便上一块2200的电池都能飞10分钟。楼主真会折腾

网友:
我的340用4S 5300mAh带加壳的狗飞,起飞重量是1.4kg,飞10分钟下来3.7+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上一块2200的电池都能飞10分钟。楼主真会折腾

2200对是330是不行的,在我的340的机上,4S 2600与4S 5300时间就相差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对是330是不行的,在我的340的机上,4S 2600与4S 5300时间就相差1倍

牛 我3s电池已经感觉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 我3s电池已经感觉是极限了

哦,我的340是六轴的,动力很强,即使是1.4kg,用CC3D动作都非常有劲
当然续航时间与厂方给的参数相差很远,按厂方参数的话正常应该在15分钟以上

网友:
250机架用2200电池都能飞12分钟

网友:
我的550机架,用4S 5000电池,空载能飞半小时

网友:
250用2200电池飞悬停 低于12分钟都是属于超重了……

网友:
DJI330 22003s的杂牌老电池,轻松10分钟,新电池,轻松15分钟!
xxd2208电机,10A好赢电调8寸三叶桨

网友:
再这么干电调,电机迟早要烧

网友:
老虎电池垃圾电池~~~换好电池估计好不少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下 21分钟下来3.7v

网友:
哈哈,我的QAV380重量比你的轻了好多,重量应该是500G左右,用的3s2200电,还飞了10分钟呢!你小jiji没必要搞那么大的电池,除了给飞机徒增重量以外没有什么好处的,行为你的电机和桨达不到那么高的载荷要求,所以所以你电池越大飞的时间也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