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 接APM的数传接口需要接三根线还是四根?绿线要 ...
minimosd 接APM的数传接口需要接三根线还是四根?绿线要不要接?

楼主(2015-04-08):
现在OSD只显示飞行模式等少量信息。电压电流飞行高度距离都显示0

网友A:
同时接数传的话,minimOSD的TX不要接。APM的设置要改下,主动输出这些数据,具体看minimosd的网站上有。
如果反正也不接数传的话,那就把TX接上。minimOSD在启动的时候会kickstart一下APM,让APM开始输出这些数据。

网友B:
收不到星,距离,当然会是0,在屋里测试,可能你高度也就是0,另外不接电压电流传感器,电流电压也是0,有什么奇怪,只要模式变化正确,那就是OSD输出没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我是只接两根线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