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一蓝牙GPS模块,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改成四轴用

楼主(2015-04-08):
闲置一蓝牙GPS模块,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改成四轴用

网友:
Tp18,Tp6,Tp16,Tp15.
+,-,r,t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找不到接口

网友:
好像这个usb输出就是tx和rx

网友:
年代久远的东西就不要搞了 都是旧款搜星面精度又不高,搞不好炸机还得不偿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