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一蓝牙GPS模块,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改成四轴用

楼主(2015-04-08):
闲置一蓝牙GPS模块,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改成四轴用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点哦!!

网友A:
找对 几个触点 引出来就行吧    vcc gnd tx 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 几个触点 引出来就行吧    vcc gnd tx rx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出来

网友:
USB口有TX\RX输出,把USB口的TX\RX\GND连接到飞控,我用这个GPS飞过MWC,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出来

能讲得详细些吗?本人水平有限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
别用,现在飞控用的GPS的HDOP很容易达到20cm了,你这个老GPS我估计精度能到500cm就不错了。一个GPS没几个银子,摔了飞机就悲催咧。我有个类似的玩意儿,现在偶尔用PC做地面站的时候作为地面站的定位。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不能连接电脑只能蓝牙连接。电脑连接需要数据线。这个买的时候也三百多

网友:
那时候这个也是高大上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的,买的时候好几百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以前买成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