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一台小六通

楼主(2015-04-08):
我看了网上很多帖子,我想入一台HCP100,淘宝有MCPX主板,HCP100机身的杂交鸡,各位觉得如何选择?100S动力太猛,降低输出恐怕都不是我这新手能驾驭的。

网友:
你值得拥有哦

楼主:
我的控是DSX7,杂交机更好点吗?我是纯新手来的。

网友:
FBL100和HCP100S都有,HCP100S确实不建议新手购买。可以先玩HCP100,到进阶3D时候换无刷时候一起换MCPX主板,听说MCPX主板油门线性好没有玩过。如果要一步到位也有楼主要的这种杂交机卖。小机不错,我就是靠FBL100玩到倒飞小航线的,也是我到目前出勤率最高的机机了

网友:
100已经够好了。如果水平高直接100s。

网友:
如果已是DSX7, 首选是用mcpx 主板机,不须另外加高频头

网友:
强烈推荐V977,这款飞机6G模式四通道锤子机,初学者很容易飞,3D模式6通道,动作很暴力,也耐炸。观赏的话V931,放在客厅很拉风的,随时可以拿下来飞一飞。

楼主:
已经入了MCPX主板机,977耐摔,但真心不喜欢那控,能用自己的控最好了。

网友A:
能给杂交机的购买店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杂交机的购买店的信息吗

在淘宝搜MCPX HCP100杂交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搜MCPX HCP100杂交机即可

巳找到,谢谢。

网友B:
富斯i6的遥控器能玩什么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i6的遥控器能玩什么小飞机?

我不懂这个控,你应该在百度上查查,或者你看下你想要的小鸡,有些是可以直接控制,有些是要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这个控,你应该在百度上查查,或者你看下你想要的小鸡,有些是可以直接控制,有些是要高频头的。
...

哦,谢了

网友:
绝对推荐mcpx,我这买主板就行,其他可以用hcp100的
qq190955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