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个7.2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KDS7.2整体来说还是架好机,但飞了几次后发现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有安装严格按照说明书参数。
这里详细说明一下。

第一次炸机后,发现后面这个舵机臂脱落,以为是舵机臂未打螺丝胶引起的。

修好后,飞了两次后发现后面这根长连杆有点弯。 也没在意,就换了根亚拓的连杆。

由于原来是用JR的控,最近换了FUTABA的控,所以需要重新调机。 不调不要紧,一调就发现当打正螺距并且往前打升降的时候,这根连杆会顶着舵机架。 有比较严重的干涉,至于第一次的炸机,跟后来的连杆变弯终于找到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我这是老版dfc的头,补充一下。

网友:
这是普遍问题,我5.5也存在,如果是Ebar,循环螺距调低点,

最好是VB pro或者K8,那就调低循环环的值,就能解决,亚拓的450L 500L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循环螺距8度 vbar里面的值也到80了,应该小不了了。

网友A:
地面测试碰到不代表飞行中能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测试碰到不代表飞行中能碰到。

我的第一次炸机,和飞两次连杆就弯, 我觉得已经能说明问题,空中确实会碰到。且不说炸机修了多少钱,700级别炸机真的很吓人。

网友:
螺距和循环螺距上面调调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的  我调到了最大螺距做最大动作不干涉   用的是V8

楼主:
用循环环解决了,不过还是希望以后能有改善

网友B:
连杆一端长一端短,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C:
这个调机记得十字盘要在全行程的中间,很多人没有注意十字盘都是偏上的才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一端长一端短,是不是装反了?

没有一端长一端短的。再说长度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调机记得十字盘要在全行程的中间,很多人没有注意十字盘都是偏上的才0度的

那说明书上的长度是错的? 实际连杆要更长一些吗?

网友D:
连杆两短一长,说明书有些标注是错的还没改善,我5.5也是这个问题根据说明书弄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自己调整连杆就好

网友:
用循环环和爆发力都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两短一长,说明书有些标注是错的还没改善,我5.5也是这个问题根据说明书弄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自己 ...

连杆调短??

网友:
额都不用金属舵臂。这个问题吧,基本很难很复杂。呵呵!亚招550E更严重。7p2还可以。没有干涉V8

网友:
舵机臂用长点,然后降循环环,

网友:
465有这个问题  循环弄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