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M程序无法安装

楼主(2015-04-08):
APS-M程序无法安装,拔线安装能装上,一直都是驱动安装不上,也就进不到设置界面,win7 64位系统,望高手解惑

网友A:
建议安装原版系统,一般ghost系统都会莫名其妙关闭一些进程或者是缺少一些文件,往往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B:
系统问题

网友C:
一个蓝牙模块 解决所有问题 外场调机调云台感觉帮帮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