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FUTABA R6014HS 14通接收机的吗,和T14怎么对的频

楼主(2015-04-08):
请问有用FUTABA  R6014HS    14通接收机的吗,和T14怎么对的频

楼主:
怎么没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先張14SG 設定到 FASST MULT 模式, 打開發射機源, 按著接收機對頻掣後接通電源( 不要太大力按,會按壞對頻掣) 等待超過 1 秒後放開,看到LED 轉綠色後就OK, 如果不行跟上面方法再重新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張14SG 設定到 FASST MULT 模式, 打開發射機源, 按著接收機對頻掣後接通電源( 不要太大力按,會按壞對頻掣 ...

问题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