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握遥控器?

楼主(2015-04-08):
你们是如何抓握遥控的?可以使飞机控制的更加的精准?我是新手请勿拍砖 谢谢

网友A:
十指和母指单母指练③D比较有优势

网友B:
要精准就二指禅,就是拇指和食指捏摇杆,摇杆调长点。要快就一指禅,拇指动作,摇杆调短点。

网友C:
楼上已解

网友D:
去年重练悬停,开始放弃挂带,光拿着控,双指。
是否精准看你下多少功夫去练,貌似跟抓控方法关系不大。
.

网友E:
从来都是大拇指,感觉这样精准,另外遥控挂带是必须的。感觉两个手指太慢了。

网友:
我也感觉一个手指控制没有两个手指控制精准。但是两个手指控制没有一个手指控制抓遥控起抓得稳。感觉有点别扭。不知道是不是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F:
都必须搞挂带!免得炸控

网友G:
专业3d比赛里没有带挂带的。

网友H:
挂带双指党路过

网友I:
两个手指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