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谁知道这叫什么线的吗

楼主(2015-04-08):
买的肥鲨图传600mw( ImmersionRC 600mW )配的线,我比较好奇 这叫什么线,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是2.54么?

网友B:
带锁的杜邦线

网友C:
视频输入输出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2.54么?

2.54?间距?感觉像杜邦线,又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线

请明示,我x宝没找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锁的杜邦线

感觉像,是不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输入输出线吧

是的,但是具体型号不明

网友:
我的400MW发射也带一个这样的线,因为摄像头线不同,就剪掉重焊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不是定制的?

不是像,而根本就是杜邦头,只是带锁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像,而根本就是杜邦头,只是带锁扣而已

感谢 的确是,涨知识了~~~

网友:
锁头4线杜邦线

网友E:
楼主这牌子图传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牌子图传咋样。。。

据说很好,因为航模接口线还在路上,所以还没试

楼主:
谢谢你,的确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