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现在中国定制版vbar 和泰世版的vbar有什么区别 那 ...
想问下现在中国定制版vbar 和泰世版的vbar有什么区别 那个好用

楼主(2015-04-08):
想问下现在中国定制版vbar 和泰世版的vbar有什么区别 那个好用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 德国的迈腾 中国的迈腾 台湾的迈腾 有什么区别 当然 这个比喻不完全对 只是打个比方

网友B:
做工问题?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有部分人,认为瑟福蓝,比泰世黄更高大上。。。

楼主:
还有快速版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一个鸟样,软件都一样的,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就算是硬件有一点不同,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就相当于电脑一样的,这台用的是金士顿的2G内存,那台是三星的2G内存,都装的是WIN7,你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E:
黄色的是蓝色的阉割版、花钱升级后就和蓝色的效果一模一样、硬件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F:
硬件上泰式黄河米卡多蓝都是德国妈生的,瑟福是中国二奶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