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DSMX-DSM2的卫星用的多了起来。我来说说注意事项。

楼主(2015-04-08):
本人,用的是SPEKTRYM DX8也有2年了。   用卫星飞过3GX,  飞过大VBAR。     但是瑟福版的VBAR用卫星就会失控,其他小V不知,但是大V还是可以放心飞。下面说说怎么测试是不是失控,   电装连接好拔掉电机线,快速上下打螺距。。。看看舵机是否会停顿一秒。卫星灯会不会在舵机停顿的时候熄灭。。。如果熄灭了。那么很遗憾,你不能使用卫星。。。换其他方式吧。450级别一个卫星就够用了。。。   大机用卫星比较少,如果要用推荐双卫星。。。

网友A:
学习了!回头我也测试一下。我用的dsmx山寨卫星*2用在450上,1卫星的灯总是要晚一些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回头我也测试一下。我用的dsmx山寨卫星*2用在450上,1卫星的灯总是要晚一些亮…

主要是打螺距如果灯不灭的话,就没什么问题。。。还有VBAR有日志可以看的。你可以导出分析一下。

网友:
我的465一直是 刷了固件的 devo12s  配装了两个卫星的 sk540 新手,100个起落左右吧, 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B:
不是这问题.我用的是dx8  dx18.全部的vb都是用卫星.
问题是bec的供电太小.打螺距的时候全部舵机都在动.电流大.所以bec小的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卫星的灯消灭然后重起.

网友C:
有没有换大电流BEC试过?

网友D:
才准备mini VB 配2个DSMX~

网友E:
DSX9+35元山寨卫星 飞465安好

网友F:
衛星真心怕了,搭配高壓電裝摔了兩回,調 LOG 出來看就是掉訊號,失控
果斷改回接收機,放棄 VB 定速功能

网友G:
五楼正解  单卫星从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问题.我用的是dx8  dx18.全部的vb都是用卫星.
问题是bec的供电太小.打螺距的时候全部舵机都在动.电 ...

我用GSR3030的外置BEC也是一样失控。。。解决的方法可以在卫星上装个电容就可以了。高手说是小V的内部电路有问题。。。导致卫星供电不足。。。但是也有个别K8山寨陀螺仪没事。。。我只是测试过瑟福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大电流BEC试过?

我用过GSR30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准备mini VB 配2个DSMX~

GAUI  和,MIKADO minivbar你可以试一下,瑟福就不用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五楼正解  单卫星从未失控过

主要针对瑟福VBAR,还有对5楼的回答“我用GSR3030的外置BEC也是一样失控。。。解决的方法可以在卫星上装个电容就可以了。高手说是小V的内部电路有问题。。。导致卫星供电不足。。。但是也有个别K8山寨陀螺仪没事。。。我只是测试过瑟福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X9+35元山寨卫星 飞465安好

不是全部都这样,否则我也不会说怎么测试失控,有些K8就没事,还有,3GX也没事。。。估计EBAR  还有其他的陀螺仪应该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衛星真心怕了,搭配高壓電裝摔了兩回,調 LOG 出來看就是掉訊號,失控
果斷改回接收機,放棄 VB 定速功能

你可以考虑下某接收机3通道带SBUS的接收。。。我在用,可以实现VBAR定速。。。我现在没有用传统接收。。。AR8000准备以后飞固定翼用了。。。

网友H:
卫星插线中段3.3v供电线并上只220uf的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卫星插线中段3.3v供电线并上只220uf的电容就行了!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针对瑟福VBAR,还有对5楼的回答“我用GSR3030的外置BEC也是一样失控。。。解决的方法可以在卫星上装 ...

那还是用2s直驱vb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用2s直驱vb算了

是VBAR内部供电电路问题。直驱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