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2.4/5.8通用天线

楼主(2015-04-08):
为了远航带GPS,选择了2.4图传+433. 买天线的时候犹豫了。毕竟2.4专用的较大,然后就发现了下图这样的通用天线,有实测过吗?搜不到关于它的帖子

网友A:
别用 你会后悔的 这两频率做一起就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 你会后悔的 这两频率做一起就是个笑话

我在网上搜到说,小天线5.8和2.4确实可以通用~~~~  有实测过的吗?来点真东西

网友:
大点有啥关系,反正风阻又不大

网友B:
2.4和1.2通用还能理解,可2.4是怎么与5.8通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和1.2通用还能理解,可2.4是怎么与5.8通用的呢?!

求解答。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答。很郁闷

我也不太懂,我只知道天线的参数是与频率有关的。比如棒或鞭状天线是波长的倍数有关,所以理论上2.4和1.2的可能做成通用的(大神勿喷,我也只是略懂,要有什么不对之处望指正!)。但2.4和5.8频率的就不太可能了吧?

网友C:
这一看就是有问题的。那家的天线做成这样的,回路都没有。这是什么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就是有问题的。那家的天线做成这样的,回路都没有。这是什么天线啊。

有回路啊

网友D:
这两频率做一起就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频率做一起就是个笑话

鹦鹉学舌

网友:
频率不一样,天线的长度和角度都不一样,这两个频率放在一起,就是逗SB玩的

网友: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
远航我用1.2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航我用1.2G

还得花100买个滤波

网友:
按道理是不可能的,2.4g的天线大一点,5.8g的天线小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得花100买个滤波

用433配1.2g图传,我从不用滤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33配1.2g图传,我从不用滤波啊。

你从不用gps?

网友E:
飞固定翼到多轴,我都是433跳频+1.2g图传,飞宇飞控或大疆的NAZA,不用过什么滤波,固定期翼都飞7-8KM,多轴2--3KM。都很正常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固定翼到多轴,我都是433跳频+1.2g图传,飞宇飞控或大疆的NAZA,不用过什么滤波,固定期翼都飞7-8KM,多 ...

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