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50的穿越机有必要遥控器上加功放吗?

楼主(2015-04-08):
考虑到飞得低,地形复杂,是否有必要遥控器上加个小功放?请教下大家

还是其实都飞不远?

网友A:
最近我也有相同的困扰 !
有些地方可以飞个200m,
有些地方可以飞不到60m就掉下来了 !
正研究功放与蛋蛋的关系
没问题就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有相同的困扰 !
有些地方可以飞个200m,
有些地方可以飞不到60m就掉下来了 !

你用普通的控连个60米都飞不了?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