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F450+CC3D还可以啊但是2200mah续航好像只有仅仅7分钟~

楼主(2015-04-08):
配置: 格氏2200,
         银燕980kv
         好赢四合一电调
         CC3D飞控
         DJI F450 机架
         山寨ATG浆(反正就是12多一对那种)  0947 还是9047.
         还有那个防震, 是之前公司有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没有源文件,是makerbot online库上面的.
         不知道淘宝有的卖不,结构和效果都很不错.

这个CC3D买的很垃圾,MD 调了我N久,
不是配件导线有问题,就是无法解锁,
带蒋调试的时候还差点打到自己了,感谢祖先保佑,
怪自己当时贪便宜没在主流卖家那里买..
感觉CC3D真的很爽飞啊,很容易定点.
不过还是要慢慢练习练习哈.

网友:
差不多少吧

网友:
头像确实漂亮

网友:
这样才能成长嘛

网友:
2200也就7分钟吧。

网友:
我中过一次招,不过是校准油门,那时机子老往一边翻,怀疑油门行程不同步。一时心存侥幸,没有下桨就校准,不想那电调不知怎么的,通电后直接就进入运行模式,我一听声音不对马上要把油门拉低,不想还是慢了点,机架当即翻过来把我手打了,好还只是一只5045三叶桨,只是手臂上给划了七道口子。另外一片桨弹出来打到下巴没破皮。那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受伤,不过现在我折腾航模,都要戴护目镜了,太吓人了

网友:
你不上支架?这样用电池放地上,不是很好吧?你有3D打印机吧,要不要给个脚架的文件给你,装在电机下方的,刚好可以支起电池的高度。是属于消耗型的,两三米掉下来脚架就断的。基本能保证机架本身完好。也不用费多少料的。

网友:
电池这样绑不掉下来吗?

网友:
换电机和浆。电机换成2216的,浆换1047,或者1147.你买的浆小了,那是9047的。不过如果换了电机我不知道你的4合一电调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