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上电 后推油门有时候电机疯转!基本上都是对角线上的!重新上电有时候能正常!

楼主(2015-04-08):
CC3D 上电 后推油门有时候电机疯转!基本上都是对角线上的!之后断电在从新上电有的时候能解决问题电机同步启动转速正常,有时候要断电几次才能好,连接地面站,水平没问题,飞行模式没问题,两个CC3D都有这个问题,无论勾不勾,解锁时候校准水平!求教高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解决??

网友:
我六轴 RD290也是这样问题。没找到答案,250道倒是没问题。

网友A:
电机转动的初始值有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的初始值有没调好?

调好了,在CC3D向导模式就调好了

网友B:
我也有這問題QAV250
1.我的是2號電機低油門時轉很慢,因為二號電機所以把四顆電機啟動值調高了
2.有的時候開機對頻解鎖輕推油門一切正常
3.有的時候就是油門推高2號電機就瘋轉(一樣是重新上電幾次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這問題QAV250
1.我的是2號電機低油門時轉很慢,因為二號電機所以把四顆電機啟動值調高了
2.有的時 ...

开源飞控,就要慢慢摸索,有时候头都大了··。我的四个电机倒是启动基本同步,不论是快速还是慢速,我在设置里把油门曲线的初始速度挑高了一点。CC3D,调参,求详细中文教程。高级设置里的,内环(INNER LOOP),p.I.D 和外环(OUTER LOOP)的 P.I 对应的都是什么么事?之间有交叉没?

网友C:
有个过程叫做传感器校准,这个发生在上电的时候,或者Arming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设置Arming按键(选了always armed)那么就会严重依赖上电时候的传感器校准值,如果你上电的时候,鸡鸡姿态不对,不是水平放置的,那么,一定会很疯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过程叫做传感器校准,这个发生在上电的时候,或者Arming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设置Arming按键(选了always ...

这个设置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同的情况,之前也是通过重新上电来解决,后来仔细看了看OpenPilot的WIKI,虽然没根治,但是比
上电的操作要容易些,设置如下:
1、首先,在GCS->Attitude页面把下图中间那个解锁陀螺仪置零勾上。

关于这个选项,坛子里的观点是不能选,但是官方是建议选上的,以下是官方WIKI的说明:“Zero Gyro While Arming Aircraft”选项
用于在解锁的1秒时间段内估算陀螺仪的偏差值,如果使用摇杆方式解锁,应保持1秒以上,此时不能移动飞行器。这个过程中,飞行器
不需要在水平状态,并且这个过程和飞控上电时的陀螺仪校准不完全相同。这个选项也不影响加速度计的校准状态,加速度计的校准仅
在GCS中通过校准按钮进行校准时才进行,因此在GCS校准过程中,飞行器应放置严格水平。
2、出现本帖的症状后,通过给飞控锁定再重新解锁一次就正常了,至少我目前是正常的。假设你设置解锁为Yaw Left,那么油门最低位
Yaw Right(反方向)即可锁定。我时指定一个开关用于解锁,这样更方便一些。

另外,WIKI中要求断电后重新上电间隔要30秒以上,否则会引起校准参数混乱,具体造成的原因不得而知,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同的情况,之前也是通过重新上电来解决,后来仔细看了看OpenPilot的WIKI,虽然没根治, ...

我来先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同的情况,之前也是通过重新上电来解决,后来仔细看了看OpenPilot的WIKI,虽然没根治, ...

恩,我现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重新上锁解锁,有事能解决,有时候要等待一会才能好,不行的话就断电重上。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建议把电机的最低转速值稍微调高一点,比如原来,可能校准是1500这样一个值就可以驱动电机慢速旋转,你就稍微调高一点比如1550之类,我之前是这样整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