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哪位大神会这个飞控,求连接图和说明书

楼主(2015-04-08):
新手求助,哪位大神会mwc迷你版飞控,求连接图和说明书

网友A:
看说明!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写的很清楚!

没有说明书呀!谢谢

网友A:
优酷找找视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找找视屏嘛

谢谢!

网友B:
底下那六组3针是接收机输入。具体对应自己对着GUI试,因为我两三种接收机,换来换去我也搞迷糊了。右侧那7组3针是马达输出,看一下背面有没有标注D3,D9,D10,D11等等字样对应的是四轴模式1、3、2、4号电机。看芯片,应该是只有6050芯片,支持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计。两个白色的接口是用来接其它模块,像是GPS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那六组3针是接收机输入。具体对应自己对着GUI试,因为我两三种接收机,换来换去我也搞迷糊了。右侧那7 ...

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