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怎么样和naza lite相比

楼主(2015-04-08):
极翼P2飞控怎么样和naza lite相比怎么样啊谁用过

网友A:
肯定lite强啊,现在能升级v2了还能用山寨的gps谁还买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lite强啊,现在能升级v2了还能用山寨的gps谁还买p2

升级v2靠谱吗

网友B:
P2我目前只玩过手控(机架是520轴距),很稳,但很迟钝

网友:
请教了老鸟(北京丁丁),他只推荐了naza和零度。

网友:
今天刚试了一下P2,稳定性还是不如LITE的,当然更不可能跟零度比,貌似跟大飞鲨差不多,

网友C(2015-05-18):
引用 网友B:
P2我目前只玩过手控(机架是520轴距),很稳,但很迟钝

这可能 跟你选择的是舒适模式有关,运动的模式还是挺灵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 跟你选择的是舒适模式有关,运动的模式还是挺灵活的。

有这可能,问个外行问题:接收机不是ppm,只把发射机设成ppm行不行?

网友:
这个飞控好像销量不是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可能,问个外行问题:接收机不是ppm,只把发射机设成ppm行不行?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暂时没有解决。。。你是因为无法用第七通切换模式吧。。。

网友:
半斤对八两

网友D:
别的不说至少GPS模块不在代,lite是6代的,p2是7代的,做工什么的感觉p2要好,lite和p2我都用,但是飞着不踏实,指不定哪天就出问题飞走了,所以果断换p2,现在lite还在放着呢。楼主要的话我的lite可以转给你

网友:
p2就是pix阉割版,直接买pix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暂时没有解决。。。你是因为无法用第七通切换模式吧。。。

我的接收机不是ppm的,只是把发射机设成ppm反应太慢了,所以根本没设七通道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至少GPS模块不在代,lite是6代的,p2是7代的,做工什么的感觉p2要好,lite和p2我都用,但是飞着不 ...

为什么这么觉得LITE ?

网友(2015-06-21):
p2,我用了,650的机架和4412电机,运动模式和舒适模式都试过,感度得降到2.5左右,不然运动模式下会震荡,舒适模式3的感度也不会晃,很迟缓的恢复到水平状态。gps模式下,2的感度就飞机也是乱颤,抽空还得校准下磁场,不行的话也就不想鼓捣了。

网友E:
pix阉割版

网友E:
直接用pixhawk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