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调整直升机的pid

楼主(2015-04-08):
最近上了apm,总是摔机,后来发觉参数有问题,今天忽发奇想,想到一个办法,分享给大家
拆掉尾桨,找两根长棒,按照十字架形式固定住直升机,如图

首先调整横滚
把前后两根棒固定在椅子上

让飞机在架子上起飞,注意马力不要太大,否则会出事
不断的提高p值,知道飞机刚好左右摇晃位置

然后增加d值,直到飞机能平稳的停在长棒上位置,参数基本上确定

调整升降用同样方法即可。
锁尾的调整,我的经验是实际飞行中调整,金鱼尾,就减少p,反而增加p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

被逼的,我也是苦命人

网友B:
牛逼。我上了pix校准遥控后就不让校准了。大侠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PID(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tion)、微分(differentiation))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我上了pix校准遥控后就不让校准了。大侠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pix这种高大上的东西,我还没接触呢,抱歉呀,我想应该和apm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tion)、微分(differentiation))
PID常用口诀:

学习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看不懂,能否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在深奥的,本人学识浅薄

楼主:
上一张昨天晚上拍的飞机场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x这种高大上的东西,我还没接触呢,抱歉呀,我想应该和apm差不多的吧

跟apm是一样的,就是校准遥控后,在上电遥控就黑了!全通道无反应!郁闷死了

网友D:
就喜欢这种创新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看不懂,能否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在深奥的,本人学识浅薄

你可以百度“ 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百度“ PID控制”

又学到很多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喜欢这种创新贴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apm是一样的,就是校准遥控后,在上电遥控就黑了!全通道无反应!郁闷死了

应该是校准的时候出的问题,板子没啥问题,建议你重新reset,然后校准,然后重新校准,注意有些按钮,是不是误操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校准的时候出的问题,板子没啥问题,建议你重新reset,然后校准,然后重新校准,注意有些按钮,是 ...

应该不是误操作!重置好多次了!只有在重置后的第一次能校准,然后断电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误操作!重置好多次了!只有在重置后的第一次能校准,然后断电就挂了

建议你换一个遥控器和接收试试,pix应该记住你的遥控器设定了,由于某些参数不兼容所致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遇到过,只是胡乱猜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你换一个遥控器和接收试试,pix应该记住你的遥控器设定了,由于某些参数不兼容所致的,具体什么原因 ...

好的。飞控已经发回去让商家检查去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飞控已经发回去让商家检查去了!谢谢了

祝你早日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