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可不可以拍摄平角镜头呢?

楼主(2015-04-08):
狗3+可不可以拍摄平角镜头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两种方法,要么后期处理,要么自己拆机换镜头,X宝上有GOPRO替换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要么后期处理,要么自己拆机换镜头,X宝上有GOPRO替换镜头

非常感谢,要是换镜头的话,还能不能再用狗的云台,我担心要是换了镜头之后,云台重心会有所改变!云台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要是换镜头的话,还能不能再用狗的云台,我担心要是换了镜头之后,云台重心会有所改变!云台不 ...

可以,重心没差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心没差那么多

这个狗3的镜头怎么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狗3的镜头怎么换呢?谢谢!

需要拆机,狗3镜头是有螺纹的,而且打胶了,要用小热风枪先加热一点让胶融化了在拧下来

网友(2015-05-10):
可以拍拍摄的,在设置里面就可以选择镜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