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数传红灯常亮,绿灯不亮

楼主(2015-04-09):
请教各位,apm数传通电后红灯常亮,绿灯不亮,是什么故障,和地面站是连不上的。

网友:
路过拿个沙发  不会APM

网友A:
红色 LED 常亮 - 固件更新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 LED 常亮 - 固件更新模式

请教需要如何处理?芯片摸着有点烫手,之前可能调测的时候有可能天线碰到一起被短路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需要如何处理?芯片摸着有点烫手,之前可能调测的时候有可能天线碰到一起被短路下。。。

天线外面不是都有塑料壳的么.....重新在软件上调整一下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外面不是都有塑料壳的么.....重新在软件上调整一下数据试试

天线根部的透明热缩管,之前看着焊接不好,撕开了自己焊,然后热缩管还没到,昨天上电调试,进行磁罗盘校准,翻来覆去之后估计碰到哪个螺丝了,就这么就红灯了。。。现在也不100%确定就是那里短路,症状就是红灯,连接不上,芯片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根部的透明热缩管,之前看着焊接不好,撕开了自己焊,然后热缩管还没到,昨天上电调试,进行磁罗盘校 ...

芯片发热一般都是有短路现象  你找模友的相同模块试一试,千万不能把天线取下来试,最好拍点照片 让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热一般都是有短路现象  你找模友的相同模块试一试,千万不能把天线取下来试,最好拍点照片 让大家 ...

谢谢朋友,不过看着上面的元件都很小,估计比较难找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不过看着上面的元件都很小,估计比较难找故障

确实是难找,你这要是离我近,我可以拿到实物到实验室里去用仪器测试。要不就换一个吧,反正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难找,你这要是离我近,我可以拿到实物到实验室里去用仪器测试。要不就换一个吧,反正也没多少钱.
...

恩,还是要感谢朋友支持和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