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977,只会逆时钟在那里转,飞不起来!!

楼主(2015-04-09):
我的977,只会逆时钟在那里转,飞不起来!!那个能帮我找找问题!!

网友A:
尾电机线接反了?
尾电机线断了?
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尾电机仍可转,1)尾桨可能因多次炸机已贴实了电机;2)尾桨轴可能绕了草或线之类的外物,阻碍正常转动。

网友C:
尾电机或尾桨有关。

网友D:
尾电机线插反了吧

网友E:
最近沙发越来越难抢了

网友F:
推力不够,逐样检查

网友G:
颠倒一下线,看看

网友H:
尾电机有没有反转 ,尾桨叶有没有打滑,都没有的话就是陀螺仪失效了

网友I:
不懂帮顶→_→后排围观

网友J(2015-06-24):
补焊陀螺仪

网友K:
要么是电机线反了,要么桨夹装反了

网友L:
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M:
先用手感觉一下尾电机的风吧.

网友N:
没图没真相!本来隔空诊脉就很难!这个是难上加难

网友O: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就是打转。后面发现主板挂了 ,换了主板就好了 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