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四旋翼 油门至最大仍起不来

楼主(2015-04-09):
最近组装了一个四旋翼,使用apm做飞控,昨天调试,发现油门推至最大仍然起不来(使用stabilize 和 定高模式都试过了)。重新校准了遥控器行程,也还是不行,电机明显没有转到最大转速。
APM肯定已经工作了,因为在地面时给俯仰、滚转和偏航指令,明显就能感觉到电机有反应,并且偏航时,可以原地转圈。
不知道是否有人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感觉像是飞控或者电调的问题吧,给点提示,谢谢各位大神了。

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找到参数里面的THR_MAX, 这个参数正常应该是1000, 但是遇到问题的兄弟们估计都是80,将其改为1000,即可;刚刚已经成功试飞了,在办公室里好危险,还控制不好,撞这里撞那里的,还好,螺旋桨结实,哈哈,准备去外面飞了

网友:
重刷吧 我也见过这问题 找一天都找不到原因 重刷后好了

网友:
又一个刷错固件的人 重刷3.12版 再高别刷

网友A:
不是固件版本问题吧,我刷3.2固件也没事啊。把各项参数恢复默认后,各种校准再做一遍试试。

网友B:
你有没有校准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固件版本问题吧,我刷3.2固件也没事啊。把各项参数恢复默认后,各种校准再做一遍试试。

楼上正确, 设置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校准电调?

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确, 设置清零

你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没有改动任何参数啊,只是做了必要的校准

网友D:
重置设置或者刷车再刷回来,老问题了,泡泡还曾经专门发了个贴的。

楼主:
各位回复真是神速,刚才又看了下,在failsafe里,看到推油门到底了,电机的输出也还没到1300,显然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看网上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都是重新刷固件(先刷固定翼或者直升机,再刷回多旋翼, 上面也有人说直接重刷低版本),可是我现在上不了网,要刷只能走手机流量了,不知道要多少流量啊
还是先试试上面人说的回复默认参数(我没有改动啊),回头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置设置或者刷车再刷回来,老问题了,泡泡还曾经专门发了个贴的。

是吗,能给个帖子的链接吗,你说的重新设置是重新设置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吗,能给个帖子的链接吗,你说的重新设置是重新设置什么呢

跟pix一样好像在高级参数里面有个油门选项调到100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pix一样好像在高级参数里面有个油门选项调到1000就好了

恩,对的,完全正解

网友:
检测一下 螺旋桨安装正反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