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略看了一下精灵3和精灵2飞行器的区别

楼主(2015-04-09):
1.精灵3采用了两种定位系统(GPS/GLONASS 双模),下图。
2.精灵3有视觉定位系统,悬停精度较精灵2大幅提高。
3.精灵3的电池是4s的,目测可以用2的电池改造。

其他问题:
飞控是否继续使用NAZA,会不会是NAZA3?

楼主:
继续关注智能电池的触点问题

网友A:
这个电池还是麻烦,特别是有多块精灵2电池的,自己改造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网友:
优势还是很大的

网友B:
看着桨尖距离貌似轴距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还是麻烦,特别是有多块精灵2电池的,自己改造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真要买3的话,建议把2的电池出了,直接买3的电池。以免摔了新机,折旧后就没那么贵了。

网友C:
我看图这两种电池是一样的吗?能通用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图这两种电池是一样的吗?能通用就万事大吉了!

不能通用。精灵2是3S   精灵3是4S,刚才询问了售前, 不能通用!  要换代的朋友出了旧电换新电吧,改起来摔了机多的钱都去了。

网友D:
导航双模,除了GPS,居然使用格罗纳斯,而不是北斗,看来定位主要还是在国外,老毛子是DJI的下一个主要目标。
那相机能拿下来单独使用吗?看来不能,外出还须再单独购买个狗4,毕竟不会总是飞行吧。
没有交代飞行续航时间,有点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航双模,除了GPS,居然使用格罗纳斯,而不是北斗,看来定位主要还是在国外,老毛子是DJI的下一个主要目标 ...

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航双模,除了GPS,居然使用格罗纳斯,而不是北斗,看来定位主要还是在国外,老毛子是DJI的下一个主要目标 ...

其实可以拆了相机,换上3d云台加狗,V+和V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恰巧又破解了wifi图传,那么就可以改造更彻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拆了相机,换上3d云台加狗,V+和V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恰巧又破解了wifi图传,那么就可 ...

是啊!拆这动作我明白,问题是浪费不是?
不过老实说,这次价格还算公道。其实也是被逼的,现在遍地山寨精灵

网友:
这相机不能拆下来单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拆这动作我明白,问题是浪费不是?
不过老实说,这次价格还算公道。其实也是被逼的,现在遍地山在 ...

对飞航摸的老手来说,2代机,3代机,区别不大3代机4K相机,图像传输功能2代机也有,2代机还是留下吧,等4。。。。。。。哈。

网友E:
改造2的电池还是别想了。一个3S,一个4S,电路差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拆了相机,换上3d云台加狗,V+和V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恰巧又破解了wifi图传,那么就可 ...

V+那种图传本身就是个笑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着桨尖距离貌似轴距变大了

桨尖好象加长了10CM,不知道轴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尖好象加长了10CM,不知道轴距是多少?

加长10cm有些不靠谱,1cm可能还是靠谱的,但是客服说除了桨通用,其他都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2的电池还是别想了。一个3S,一个4S,电路差太多

看着电池盖子都差不多的样子,里面的原件可能会有不同,原理和协议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拆这动作我明白,问题是浪费不是?
不过老实说,这次价格还算公道。其实也是被逼的,现在遍地山寨 ...

不浪费啊,等有朋友拆机,就能看出可以改的地方了,原理上dji的设备,不会跳出can和pmu,从2开始这些都集成在中心板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长10cm有些不靠谱,1cm可能还是靠谱的,但是客服说除了桨通用,其他都不通用

还以为看错了?!我又去量了P2是59 cm,P3公布的68.9 cm...这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电池盖子都差不多的样子,里面的原件可能会有不同,原理和协议应该是一样的

原理一样有什么用?电路不同,你又不能生产对应的电路。

网友:
精灵三我就看中了高清图传还有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以为看错了?!我又去量了P2是59 cm,P3公布的68.9 cm...这怎么回事?

大了一点。稳定性必然高些。喜欢!!

网友:
精灵3性能很给力,价格也还可以,比悟更适合旅游航拍。初步打算出了2V+晋级精灵3。不过别急,还要等等看第一步用户用后的反应,不急于当小白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关注智能电池的触点问题

你的精灵自由落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