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龙金属履带拆卸方法

楼主(2015-04-09):
如题,发现履带有点过长了,想拿掉一节,求方法

网友A:
强力翘掉销子的堵头,就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力翘掉销子的堵头,就拔出来了!

暴力兄

网友B:
你的是恒龙的什么坦克?一般的方法是找一根比销子细的钢针,把销子打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恒龙的什么坦克?一般的方法是找一根比销子细的钢针,把销子打出来就行了。

虎1

网友:
虎1的履带好拆,敲出一根销子就开了。注意好像是应该从里面向外敲,销子的外端有压纹,方向敲反了会越敲越紧,硬敲过去履带孔就大了,紧不住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