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我有一个直升机450 想改成固定翼

楼主(2015-04-09):
本人有一个450直升机的全套电子设备,放在哪里没有用,想直接改装一个固定翼,本人想问问,是不是直接在X宝上买一个空机,就可以了,吧450的电子设备安装在空机上,还需要换什么吗??听说要把
电机
换了,不然烧电机????
还有,卖什么型号的空机比较适合450的电子设备

网友A:
本人有一宇宙飞船的全套电子设备,放在哪里没有用,想直接改装一个航空母舰,本人想问问,是不是直接在X宝上买一个空航母,就可以了,吧宇宙飞船的电子设备安装在空航母上,还需要换什么吗??听说要把核反应堆换了,不然烧反应堆????
还有,卖什么型号的空航母比较适合宇宙飞船电子设备

网友B:
本人有一曲速飞船的全套电子设备,放在哪里没有用,想直接改装一个北 京地铁,本人想问问,是不是直接在X宝上买一个空地铁,就可以了,吧曲速飞船的电子设备安装在空地铁上,还需要换什么吗??听说要把曲速核心换了,不然烧反物质堆????
还有,卖什么型号的空地铁比较适合曲速飞船电子设备

网友C:
直机和固定翼的设备有些是通用的,你多去固定翼论坛转转,弄清楚了再动手

网友D:
我有个电动自行车的全套电子设备,想改个飞机,看来实现起来不难啊
。

网友E:
楼主去固定翼板块看看吧,电调舵机接受问题不大(舵机MS有点浪费),马达要换成低KV的,翼展1.4M左右吧。

网友F:
当然能改

网友G:
具体还要看你都有些啥东西?

网友H:
2楼3楼的确逗

网友I:
应该可以。

网友J:
450的接收机、电调可以用。舵机也可以用,不过假如舵机档次较高的话,放在固定翼上有些浪费。而且一般固定翼要用到4个舵机,450只有三个斜盘舵机。其余就没有可以用在固定翼上的了。450电机的KV值很高(一般3000到4000)除非是6S电池的450电机(KV值一般1800),因为固定翼的电机一般KV值是1400-2600,,所以用不到固定翼上。

网友K:
还是配个450空机吧

网友L:
你那一堆东西,至少可以换两架普及型的固定翼全套了!

网友M:
把你的450给我,我弄一套固定翼动力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