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电池厂家给予回复

楼主(2015-04-09):
前几天我的2V+电池频繁出现电池通讯异常,无效电池等,通通出现过,打客服,说是擦探针,再去试机看看有没有这等情况,充满,出去飞。以飞直升机的经验,我一般都是40%左右就落下存电。问题依旧,因为是双电,另外一块充放次数多,而且一点问题没有。那没什么可说的,下一步 返厂,DJI做事还是比较效率但是给予的回复如下电池不存在任何问题,各种测试全部通过。不行先拿回来试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截图给他们,或者提供录像。我当时也懵了。不可能啊,我还能没事嫌钱多。花来回36快钱运费倒着玩?万一没有侥幸,电池问题炸机。责任肯定又是我本人。返修花钱就多了是吧?手里3台精灵,有V也有V+ 也有返厂修,那都是我操作失误导致,通过这事儿我不得不说,几百块钱电池,对我们模友来说,虽然不是大钱,但也不便宜。这种小问题都解决不好,岂不是让我们给予贵公司的肯定,变成了失望。

网友:
你可以买精灵3啊

网友A:
我的电池出现问题  讲明白问题情况  发回去后直接给我换了新的   说是其中一片有问题

跟你情况差不多  掉电快  通讯异常  时不时OSD显示电量极低  但是一落地就满格

网友:
大疆的售后确实有待提高,撸过帮顶吧

网友B:
等出问题的时候再截图~这话说的。

不过之前提示无效电池的时候难道没截图吗

网友C:
我的2V+电池也有类似问题,就是显示通讯异常和非大疆电池,两个电池其中一个较频繁一个偶发,商家给换了两次还是会偶发,后来重新升级了程序(原来已升级),最近比较正常,但是也不知道啥时再次发作。

网友:
我的电池3个充放(出厂已经1个循环)。鼓包了。因为玩模型好几年,略懂电池存放。但是超过保质期(90天)就不给保修了。换电池210,加上来回运费40。一个起落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V+电池也有类似问题,就是显示通讯异常和非大疆电池,两个电池其中一个较频繁一个偶发,商家给换了两 ...

感谢,请问最新版的软件,怎么才能从新升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出问题的时候再截图~这话说的。

不过之前提示无效电池的时候难道没截图吗

没有截图,根本没往截图那里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出现问题  讲明白问题情况  发回去后直接给我换了新的   说是其中一片有问题

跟你情况差不多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最新版的软件,怎么才能从新升级呢?

很简单,不要用一键升级,一项一项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截图,根本没往截图那里想

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了

暂时别飞了,之前怎么出的故障提示,再上电试试

等处了赶紧截图

问题解决前千万别带病作业了。摔了他们可是真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