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500pro的头罩能用于500L Dominator上吗?

楼主(2015-04-09):
500L Dominator不小心头罩摔坏了,不知是否能用PRO的来代替

网友: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
应该不行。但我见过有人自己动手改。

网友:
头罩孔位不一样

网友:
坏了直接换新的咯,玩直升机的都是隐形土豪

网友:
机身宽度不一样,应该是不通用的

楼主:
如果确定代替不了,那就只能买原配头罩了,淘宝上查了一下,只有一家在卖啊……

网友:
楼上都是乱说,确定可以通用,不过要自己开两孔

网友:
好像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定代替不了,那就只能买原配头罩了,淘宝上查了一下,只有一家在卖啊……

我这也可以给您订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群人在误导人家~~~~
很负责的告诉你  可以通用    我用的就是富丽的PRO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