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组250直机,暂将250进行到底...

楼主(2015-04-09):
    入魔半年,现已成瘾,不能自已一天摸不到我的小鸡鸡就好似掉了点什么出差都带着,路上都掏出来把玩    偶遇250直机,拜读群里所有关于250的帖子,现对250级直机最感兴趣...
    模友们说:250才玩250搞不好我就是250呢是250又何妨呢玩得开心就好

    250级直机好处列举:1、大机结构,为以后上450L及以上大机修机调机打下基础;
                                       2、所需场地小,室内也可以小玩(悬停、航线等),不像大机那样满世界找场地,还得看天公颜色;
                                       3、炸鸡成本低,适合无米又极度热爱电直之友;5、可DIY性强(那位直推尾巴的友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看了很多帖子,上面有很过关于低成本易损代用件;
                                       6、危险性小,我这个年纪不大不小,关键是上有老下有小,伤自己不好,伤别人更不行,所以250级是不二的选择;
                                       7、各位补充其它好处        8、不好的:不抗风,贼,难调机,暴力3D好像差了点等 。

    拜读完各位大大的帖子,对自己的配置有了个小底,列举如下供各位参考并请各位指正(无意冒犯商家,纯为直机玩乐):
    1、机身:天龙250小盒空机版本-散件空机,必须自己装机,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和修机能力,土豪直接上亚拓250DFC也不反对啊,可以拆了装,装了拆。
    2、斜盘舵机:银燕系列,拟用ES08DE或ES08D或ES08MD,不知此三者的区别(9-12g,齿轮通用3元,随意炸), XUWH008大大是用的ES08DE, 我不想用MD的,太重。
    3、锁尾舵机:恒吉MD922或格宁D905,也有大大说华科尔V200D的锁尾舵机杠杠的,这个是我的备选。
    4、电机:天龙CX250电机,红色外壳那款(好像40g),都说好;还有浩马特3900KV备选(好像40g),天龙首选,某宝上面还有很多适合250的电机。
    5、电调:天龙20A电调,问过卖家说不可以刷定速,XUWH008大大说BLheli这个电调可定速,杠杆的,但不知道型号,XUWH008大大看到请告知具体型号。
    6、三轴陀螺仪:K8(扒皮),都说是矮矬穷的福音,我也是,加蓝牙模块,调K8还是小白,已跟卖家沟通好帮调好再发,不知道卖家是否会弄小机K8参数或哪位大大能提供下。
    7、接收:拟刷我的D7E小控,直接用DSM2卫星,省空间并减重。8、电池充电器等:这个很多可选,850-1100MAH不等,11.1V,好像25-40C的都能用吧。
    9、其它后期要改的,旋翼头、十字盘、大齿、大齿座、尾管、尾波总成等,都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件。
    整体出发点:控制费用,不是土豪,有老小;从源头开始减重,250级小鸡重量是个大问题;以后玩好了想改亚拓那个DFC的旋翼头,应该比FBL的旋翼头轻很多吧,还有亚拓的尾双推等

    暂时想到这些,自己有控D7E;不管了,250先把250直机飞起来再说,飞起来才有话语权是不?恳请各位大大予以打击和建议。
    如果哪位大大的250小鸡鸡不玩了也可以打赏给小弟我,如果有配件也可打赏给小弟,免费帮您测试,小弟我继续替大家完成250级的未竟事业,在此先谢过了。
    往后的日子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到大家的,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在此感谢ZHANGPENGSIR、XUWH008、JING-LEE等等模友的精华帖子,是你们引领我进入250的殿堂,致谢。
    最后,希望各位大大能掌声加鲜花鼓励小弟踏入250的殿堂

网友A:
还是不要搞了 金鱼尾巴会让你疯掉的

网友:
250也危险,室内还是算了。

网友:
欢迎加入250

楼主:
多谢这位模友--

网友B:
楼主你费了半天力减重,最后上1100mah电池?建议500mah-850mah

网友B:
电调用180CFX的凤凰15A,可以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180CFX的凤凰15A,可以定速

好的 加入备选,您用的就是这个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180CFX的凤凰15A,可以定速

刚查了下 全宝只有一个买家买这个,价格小贵,您有其它的链接么?

网友C:
写了这么多,功课做的不错。有这样的决心,一定可以搞定25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了这么多,功课做的不错。有这样的决心,一定可以搞定250 。

恩恩 一定搞定它,必须的,杠杠的,希望各位指点少走弯路...

网友:
我250用850的电,航线5分钟。

网友:
250难飞,配件贵!
难调整!新手飞会疯的!!

网友D:
这么折腾,还不如买个180CFX到手飞,副厂件也一点点出来了,就等出副厂各种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折腾,还不如买个180CFX到手飞,副厂件也一点点出来了,就等出副厂各种齿轮了。

180CFX确实是骚机,但是单机米太多了,配件好贵呢现在,更炸不起,我觉得250的配件还可以接受不,富丽大齿才5元2个。

网友:
确实如此,现在炸鸡开销最大的就是各种齿轮,等副厂出齿轮的话就会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2架小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3647&page=1#pid15801315

已经看了 求QQ联系

网友F:
你可以考虑一下180cfx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考虑一下180cfx

180是骚鸡啊,现手里有V120D02S了,所以暂时不考虑180CFX了,以后有闲米再说了

网友G:
直接450才是正道,450现在价格已经很低了,飞行性能是250比不了的
基本上250能飞的地方450也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450才是正道,450现在价格已经很低了,飞行性能是250比不了的
基本上250能飞的地方450也能飞了

恩恩 450是王道呢 限于经济能力、时间、场地等,想先折腾下小鸡...

网友H:
一定用华科尔的尾舵 不然就金鱼 我是用d905 425 420 都用过来的 只有华科尔无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用华科尔的尾舵 不然就金鱼 我是用d905 425 420 都用过来的 只有华科尔无金鱼

大大 我就是看了您的帖子才知道可以用华科尔的尾舵的,非常感谢,您用的什么陀螺仪呢?是KBAR么?烦请留企鹅交流,多谢。

网友H:
有副用的780 无副翼用的2702 加这个群欢迎加入250天下,群号码:3085943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副用的780 无副翼用的2702 加这个群欢迎加入250天下,群号码:30859438

无副翼2702能说具体点么??已加群,无反应哦。

网友I:
功课做得不错,喜欢折腾的上250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课做得不错,喜欢折腾的上250没错的。。。

谢谢,拜读了您很多帖子呢,受益不浅,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是骚鸡啊,现手里有V120D02S了,所以暂时不考虑180CFX了,以后有闲米再说了

02s足够了 再想大就是450了 250配件的价格有很多跟450差不了多少   如果就想玩小机 02s可以改装用K8的02s相当牛X 舵机 机身 旋翼头组 都可以换 比折腾250强多了 250配件贵 不好买 副厂件少 精度有限 不如02s好  02s就跟450手感一样了

网友J:
我的两台250全部静态,无副翼 有副翼各一台。250配件价格和450差不多了。我曾经也是很痴迷250.等你把250都调好了会发现 和450成本差不多了。最好直接上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搞了 金鱼尾巴会让你疯掉的

网友:
上450要省心好多…

网友K:
看我头像!!欢迎加入,250很练手,能修250 以后其他机就不在话下了。多些耐心!,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 全宝只有一个买家买这个,价格小贵,您有其它的链接么?

我买的130,卖家现在缺货,店名是LY**

网友:
支持楼主,250不错的,我450有二台,250一台,还是250飞的最多,主要是飞250没压力,场地需求不高,要飞450的话我要考虑场地还有围观的人会不会太多,麻烦啊。250在家里,门口都可以飞了。很多老手都说250贼,难调,我没有感觉到,感觉和450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是新手直接250,但是不建议从250开始,从飞行场地来说不比450小,从飞机结实程度不如450,配件不好买,飞机小电装不好装。如果按部就班也可以玩。尾舵机建议还是别905了,虽然快,但是有回弹

网友L:
耐心+再耐心+交流=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网友:
250最坑人的是各种螺丝都非常容易坏.螺丝刀也容易坏.太小了.
飞越FBL的塑料臂非常容易裂开.8元一个.太坑人了.

网友M:
直接鸭腿250DFC,省时省钱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鸭腿250DFC,省时省钱省心

有道理,楼主可以考虑收个二手250dfc。

网友:
250最憋屈的地方就是,螺丝、零件太小,修的时候会很抓狂

网友:
不过小心飞,还是挺舒服的,我本人就是250入门的

楼主:
    一天没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热心的模友回复,谢谢大家的指点。
    统一回复:想过上亚拓250DFC,RTF2536,高级套装2500多不带控,这成本我接受不了,无米之人啊;450算了下最便宜的配置也得1500+往上了,电池买几块的更贵,哎,还是成250开始折腾吧,不过1000元的成本。
    还有就是醉心于小鸡呀,250、180CFX,02S等等都是我的爱,目前手里有02S,动力弱了点,有没有高人指导自绕电机增加动力呢??
    250会继续折腾,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电机、电调,舵机,陀螺仪等知识,向各位大大请教,争取找到合理的配置,有一个困惑的地方,XU大大说天行者20A电调可刷定速,不知道怎么搞?XU大大也没有现身指导,各位大大如果清楚的烦请给个教程,在此谢过。
    不怀疑自己的动手能力,02S的问题都是自己看帖解决,但是木有电学知识和直机理论知识,这个可以通过向各位学习解决,立此贴,250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耐心+再耐心+交流=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谢谢,一定会的,多向你们学习,平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折腾,现在找到了新的目标:2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我头像!!欢迎加入,250很练手,能修250 以后其他机就不在话下了。多些耐心!,加油

谢咯,看您也有250,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两台250全部静态,无副翼 有副翼各一台。250配件价格和450差不多了。我曾经也是很痴迷250.等你把250都 ...

前辈,丢台静态的给我玩玩吧,替你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N:
电调天行者20A刷blheli有定速了,接收不建议用dsm2卫星,我试过3个都数据错乱,直接上个dsmx卫星,抗干扰更强。

网友:
1、250成本比450大
2、250比450贼
3、250视觉性不好
4、所以250比450更容易炸鸡
5、250要减重在350克以下才刚刚刚刚。。。。感觉好飞
6、几个关键部位配件不好造成250很难调
7、250杀伤力和450相比没差多少,250转速比450快很多
8、诸多仁兄称250金鱼尾,的确我也碰到过,不是不能调好,是调好后,会出现另外的尾巴问题,不一一展开,金鱼尾主要原因还是因为BEC问题,BEC电压太低,尾舵机速度太慢,容易金鱼尾
9、250不是新手练习的玩意,相比之下,宁可100级练习比250上手快,因为耐炸,炸了拿起拍灰继续,250不可能
10、人人都说250是高手的玩具,我不信,入了2架,结果的确发现,用250练动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动作会了,用250来飞飞玩玩。
11、人说玩250的,不是250就是高高手。我们都不是,所以不玩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调天行者20A刷blheli有定速了,接收不建议用dsm2卫星,我试过3个都数据错乱,直接上个dsmx卫星,抗干扰更 ...

前辈,您好,谢谢指点,可选dsmx卫星,刷7e控后支持,我再学习下dsmx,前辈再请教个问题,天行者20a刷beheli定速程序我问了几个卖家都不会,看来这是个大的技术活,可否指导下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调天行者20A刷blheli有定速了,接收不建议用dsm2卫星,我试过3个都数据错乱,直接上个dsmx卫星,抗干扰更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全方位指点,全面分析利弊,我上250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练装机和调机,目前了解到成本比450稍小,各个件的价格已烂记于心,整机弄好不到八百,还包括了一些备件在内,这个在我可接受的范围内可搞架直机折腾也不错,如果能弄好成为练习机那启不是更好,至于金鱼已有心理准备,不管怎样我都要搞定,哪怕是加长尾管或换futaba的那个舵机。当然电学和直机理论我是小白,也正是这个激起我折腾的心。我会经常向各位讨教,支持我折腾一把吧各位前辈。有位大大说送我个360的空机,感激不尽。得加快250的进度了,450肯定是要上的,不是现在。

网友O:
250确实不错,就是有些配件不好搞,我家里一台250已经静态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250确实不错,就是有些配件不好搞,我家里一台250已经静态很久了。。。

前辈,什么配件哦?让我有所准备。

楼主:
领导已同意费用事宜,准备近期开搞.....

网友O:
引用 楼主:
前辈,什么配件哦?让我有所准备。

我的250是很早的SE,有副翼年代的飞机了,基本原厂,就升级了几个金属件。如果现在要折腾250,肯定是要上无副翼的。我以前也看过,貌似也就飞越的FL250无副翼头了。3GX去壳做陀螺还是不错的,注意绝缘就好。机身还是亚拓的精度高,我的SE机身尾舵机不是放在机身里的,有点遗憾,如果能收到PRO的机身就完美了。尾变距我的也是单推,相比PRO的双推,精度和润度上肯定有差距。电装没什么好说的,看个人喜欢,一开始悬停,有无定速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P:
关注并祝成功,我的天龙250还只是一堆零件,希望能在你的影响下,也能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注并祝成功,我的天龙250还只是一堆零件,希望能在你的影响下,也能有进步。

共勉,我还零件都木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250是很早的SE,有副翼年代的飞机了,基本原厂,就升级了几个金属件。如果现在要折腾250,肯定是要上 ...

嗯嗯,谢谢前辈解析,四面已过,希望在250上能找到些大机的感觉,所以定速看来难兔,请指导。

网友:
楼主意淫了半天原来机还没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解析,四面已过,希望在250上能找到些大机的感觉,所以定速看来难兔,请指导。

那就上定速电调喽,我只在MCPX上用过定速电调,现在不太玩大机,虽然MCPX的定速是伪定速,但是感觉还是比没有定速在翻的时候稳,没有定速容易掉高。但是要求电池的放电大,电机的冗余功率也要大。去买个定速电调,然后按说明打开定速,3D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比如75%,如果感觉不舒服,再换成其他的70%或者80%,多试试,找到自己喜欢的定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