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桨,震动问题?换新旋翼头还是抖,硬是恼火!

楼主(2015-04-09):
炸鸡N次修复,震动很大(可以飞,蛋心里不踏实)主轴及轴承,
尾横轴轴承全新,尾双推顺滑,各动作部件没有虚位(小法兰轴承等),
还望各位老资深模友诊断下给点建议。
(全新塔罗旋翼头买回来了准备换上去,不知能否改善震动问题)
450 v3全套新旋翼头

双推尾波箱中立点及左右行程

静态绑定测试震动依旧(油门70-80%,找不到震源)

土办法能看到震动来自尾管组件(尾横轴轴承及尾波箱动作部位都没有虚位)

侧板(连接)定位块

侧板(连接)定位块

尾管固定座

尾管固定座

水平尾翼固定座

水平尾翼固定座

网友:
查查中立点怎么调,还有桨的平衡怎么做,基本功练扎实了,飞机就调好了

网友:
视频质量太差,看不出有多大的震动,也看不出振动源在哪·~~感觉尾巴有双影,还有不带尾桨自旋很正常不过了~~~

网友:
没浆自旋很正常啊。。。。另外 中立点 的话  滑块靠尾波箱一点就好

网友A:
如果上浆后震动很大,就是浆平衡点问题,不上浆震动也大,可能是大小齿不同心

网友B:
楼主不妨检查下平衡锤,平衡没配好的好的话,震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检查下平衡锤,平衡没配好的好的话,震动很大的……

碳纤平衡翼,左右重量有称过,误差很小,平衡杆两端间距都用卡尺量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浆后震动很大,就是浆平衡点问题,不上浆震动也大,可能是大小齿不同心

大桨是rjx的全新桨平衡过没问题,尾桨误差也极小,大齿盘也是换全新的,平整度可以跟玻璃面平齐。倒是小齿盘盒单向轴承没检查,明天看看!

网友C:
电机抓手里测试、装电机上机身测试(无十字盘、尾巴、)、装大齿盘(无旋翼头、尾巴)、装旋翼头测试(无尾巴)、装尾巴(无尾桨)、装尾桨,一步一步测试。 哪步振动 看哪步

网友D:
先从机身来啊,把尾巴拆了,不要装尾管, 旋翼头拆了,剩下主轴跟大齿,再者装旋翼头,再者装尾管传动、再者装上尾轴........这样一个个装上去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抓手里测试、装电机上机身测试(无十字盘、尾巴、)、装大齿盘(无旋翼头、尾巴)、装旋翼头测试(无尾 ...

看来必须的用采用您推荐的排除法了。(机身螺丝都快被锁断了,尾管固定座也锁到极限了)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从机身来啊,把尾巴拆了,不要装尾管, 旋翼头拆了,剩下主轴跟大齿,再者装旋翼头,再者装尾管传动、再 ...

多谢指导。明天来个彻底大排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明天来个彻底大排障!

祝你好运

网友:
拆浆  拍视频  浆不好就做平衡 那个轻   就稍微 喷喷漆
中立点 设置不好都白搭     垃圾陀螺仪就别折腾了
上点好的吧··省事省神哈哈

网友E:
横轴也换了吗 要是都换了 就排除法一点点的装回去   先拿掉尾管和旋翼头测机身  看主轴转的时候是不是晃 这个地方没事了之后就一点点的再装回去

网友:
调机是件头疼的事

网友F:
齿轮歪了,电机空转震不震,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去。 电机才是主要检查的地方

网友:
这机型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轮歪了,电机空转震不震,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去。 电机才是主要检查的地方

感谢提醒,这次排震大检查,震源之一在尾桨夹中联变形(上次炸鸡的暗伤没查出来),马达轴承也有磨损,一起换了。

Cheap燕马达轴承磨损

Cheap燕马达轴承磨损

换了个花,扭力大,太耗电(顶一下,等买回来在换匹配的)

换了个花,扭力大,太耗电(顶一下,等买回来在换匹配的)

震源之一

震源之一

全新塔罗尾中联,(推力轴承尾桨夹)

全新塔罗尾中联,(推力轴承尾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轴也换了吗 要是都换了 就排除法一点点的装回去   先拿掉尾管和旋翼头测机身  看主轴转的时候是不是晃 这 ...

谢谢,排除法简单实用,也很好用。(震源来自于尾桨夹中联,和马达轴承磨损,虚位大)昨晚换好,今天试过机震动很微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排除法简单实用,也很好用。(震源来自于尾桨夹中联,和马达轴承磨损,虚位大)昨晚换好,今天试过 ...

修机俩大法 排除加替换 修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这方法 包括考试做题

网友(2015-06-03):
我这亚拓450抖,时不时的抖,都快愁死我了,看来也得一点点的排查!

网友G:
全换了还是抖,只能降低转速的飘过

网友H:
飞起来看吧!!
能飞就行!
越飞磨合好了震动会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起来看吧!!
能飞就行!
越飞磨合好了震动会小的!

感谢建议,现在是好蛮多了,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

网友(2015-09-11):
我的450起飞时跳,飞起来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