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到手,K8不会调

楼主(2015-04-09):
X3昨天到了,整机装好,可是K8不会装,也不会调,急死了求助!
新到的K8连说明书也没有,光盘也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呀)
RXB,RXC接什么地方(天九接收机)
接上电脑,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已装好软件)

网友A:
上网上查V8的指导视频就行。K8完全套用的V8软件。

网友B:
论坛上查一下帖子,看看视频,不难搞定,我刚装完。我遇到的几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1,驱动安装搞了很久才装好(这个是我感到最难的,原因是我安装时的方法跟网上搜到的有很大不同)2,遥控的初始设置没搞好,也走了弯路。3,K8和接收的连线要搞对。搞定了这三点,其余的按K8的提示,按默认设置都挺好飞的。

网友B:
开控,接收上电,对频,连电脑开软件,如果软件没反应(不连接),那就是驱动的安装问题了。

网友C:
建议把X3装回箱子先,不然会后悔

网友D:
驱动和其他软件链接卖家应该给的啊。只要按照做就是了,很好办。

网友E:
很简单,记得一定要把电机的插头拔掉。网上有调试指导.